联想320S-14IBK 换7 ,8代CPU

楼主(2019-10-11):
机型是 ideapad 320S-14IKB
板号是 CIUYA YB SA SB SD LA-E541P Rev 1.0 没图纸
故障是不开机,3.3V_AWL 短路插电CPU发烫,这种故障很简单,取下CPU 3,5V恢复正常,打算要上CPU的时候注意变了,心想还是从料板上找个CPU换多赚点钱,结果找了没有8代的,只好试上7代的了,上好改好BIOS刷上去上电待机电流正常,按开关电流0.2 不出CPU供电,奇怪了! 难道CPU有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呢?之前也修到过一台机型一样板号一样CPU也是i5-7代的,于是就找了之前拍下的图片来对比一下结果还真不一样,不凡我给大家上图对比看看,你会发现CPU供电真的有所不同。没办法只好换个原装全新的了(说实在话我们所买到的CPU都不是全新的)换好后上电待机正常,按开关机子跑码了,接屏上机测试好了。
具体能不能代换还得大家去验证一下,因为料板上取下的CPU不一定是好的,下面就给大家附上我所读取出来好的EC程序和清过ME的BIOS,路过的朋友别忘了加分谢谢了。

网友A:
8代的 应该还没过保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8代的 应该还没过保修吧

是的,我查过了还不过保修,问题是机子是从老挝那边带到泰国这边来修的,而且客户说已经去修过两家了,主板有变形CPU后面元件掉了3个。

网友B:
新手请教一下,BIOS的ME是什么东西?是像汽车行车电脑的故障码一样的东西吗?

网友C:
要是我就换主板了,CPU真不敢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就换主板了,CPU真不敢换

其实换U便不难,难的是怕找不到好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换U便不难,难的是怕找不到好的U。

是的!cpu水深 桥更深  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换U便不难,难的是怕找不到好的U。

是啊,好U还真不好找

网友E:
楼主最近干U上瘾啊,给你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近干U上瘾啊,给你顶起来

非常感谢。

网友:
修笔记本的新境界,点温枪

网友:
楼主,黑胶的怎么做到不掉焊盘又不挂U?

网友F:
我正在修这个机器不触发!这个机器待机0.017 按了开机以后0.004  3 v5v 都出来了!EC 给桥的 PWON 不抬高~EC 条件满足  。EC带程序 没有829H 只有809F  选择购买剪板的EC  等到货换上去 再来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8代的 应该还没过保修吧

有些已经出保了 修到几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正在修这个机器不触发!这个机器待机0.017 按了开机以后0.004  3 v5v 都出来了!EC 给桥的 PWON 不抬高~E ...

待机0.017 按了开机以后0.004  会不会是转换电压后路短路了,你查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0.017 按了开机以后0.004  会不会是转换电压后路短路了,你查过了吗。

0.017  都没出待机电压  0.004 出待机电压了!

网友:
CPU点黑胶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就是温度加高一点镊子稍微用力按压CPU四角,把黑角挤压变形几乎就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在哪里做  下次有换U找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请教一下,BIOS的ME是什么东西?是像汽车行车电脑的故障码一样的东西吗?

就像飞机的黑匣子一样

网友:
恒温操作,保证一次焊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请教一下,BIOS的ME是什么东西?是像汽车行车电脑的故障码一样的东西吗?

是的   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
掉的是空点吗   一般补点你们是用什么线啊

网友:
换U不难,难在黑胶不掉点

网友(2022-04-07):
这个机器好像没有图纸 只有找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