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70C黑屏,求助大侠们指点!

楼主(2019-10-11):
联想E470机器,开机出现LOGO后暗屏,以为屏坏了,买回来换好后开机连LOGO也没了,检查+LEDVDD 9.1V(应该至少19V吧,),检查B+线路上MOS管都正常,+LCDVDD_CON无电压,U1第5脚有3.3V,4脚1脚没电压,求大侠们给小白一个方向,谢谢大家!

网友:
9V是正常的,昨天才修好一台,暗屏也是可以修的,没必要买屏,建议找专业维修的

网友A:
BKOFF#电压是多少,,,另外你再把原来的屏换回来试一下,可能新屏数据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KOFF#电压是多少,,,另外你再把原来的屏换回来试一下,可能新屏数据不对

BKOFF电压是0V 屏也换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KOFF电压是0V 屏也换回来了

BKOFF#电压0V,好像就是背光不应当亮呀

网友(2020-01-07):
这也肯能是光感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