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1 进水不显示

楼主(2019-10-11):
客户的ipad mini 1进水不显示 拆开 发现多处腐蚀 先清洗一遍 测试后 开机是正常的 插充电器有  声音 但是不显示 有灯光 打显示座 J2201组织正常  后测 屏供电 发现只有2.3v 正常的是4.5v  查看点位图  屏供电线路通过了一个电感 L2201  然后到了显示供电ic U2200  的5角和6角 U2200的4角和3角可以测到4v多 果断更换 U2200 开机后显示正常 测电感 2201的两端也恢复了4.5v

网友:
短接oj8K:daxiao:换啥

网友:
显示部分一般有几组供电,学习学习

网友(2019-12-16):
这是什么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