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苹果x换原装屏不灵,组装屏才可以

楼主(2019-10-11):
苹果x排换原装屏幕不触摸,组装屏可以用,除屏幕问题,请大神指教
苹果

网友:
重做CPU,字数

网友:
7以上原装屏分版本,版本不对会触摸不灵

网友:
苹果x没版本分别的

网友:
这个打下触摸座阻值,我遇到过触摸座边上封胶漏电,刮开就好了

网友:
主板的触摸做,需要测量阻值,一般像这样的问题,都是总线出问题,测量到cpu的几路总线和数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