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X501J触发不开机

楼主(2019-10-11):
     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台ASUS UX501J的笔记本,他说就换了个固态硬盘清了灰就不能触发了。插上电源待机有0.072左右这个待机有点高啊,拆下主板插上电源用手摸了一遍只有EC发烫,在论坛上找了个点位图查了一下EC的供电,EC的3.3V供电短路了,断开电阻另一端阻值435而EC这边只有005.看来就是EC的问题了。手上没有这个EC只能发货了。特意问了一下卖家这个EC带不带资料卖家说不带。EC是IT8585VG FXO。订了一个今天到了拆下EC阻值正常了,装上新EC插电电流上到0.51就再也不走了,拔下内存也是一样用板载内存也不开机。量测了主板上的电压都是正常的,除了CPU的电压只有0.35V以外其它都是正常的,在不开机的情况CPU电压只有0.35我觉得是正常的。因为这是个板载CPU。只好刷了一遍BIOS还是一样,难道是EC没有换好或者是EC本体有问题?不可能啊还好我发了两个EC换上去另外一个EC结果还是一样的。这个板不管有没有插CMOS电池都是自动触发,我量测了电池的电压只有0.78V,怀着激动的心情换一个新的,结果还是一样的。郁闷! 兄弟们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A:
CPU供电的开启和供电看看正常不,这种EC最好找剪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的开启和供电看看正常不,这种EC最好找剪板的

确实就CPU供电芯片坏了,CPU供电芯片把5V阻值拉低了,但5V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此机已修复,CPU供电芯片坏了。更换后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