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影 金刚T1-M闪屏维修

楼主(2019-10-11):
今天接一客户火影  金刚T1-M闪屏  图像正常 客户以为是屏坏了 自己买了屏装上后  还是原来的故障 屏排除了 只能是主板问题 拆机吧  因为是闪屏 所以直接用示波器测量 测主板屏19v供电保险一边正常的直流19v  一边有闪动 用镊子直接短接 屏不闪了 加焊保险 修复成功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开始是亮度不够亮,严重时就是没背光,换那个保险要拆整板。

网友A:
华为荣耀电流0.6,刷了BIOS,无用,难道只有干CPU了?大家有没遇到过的

网友:
这种高端的本子故障率很不低啊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

网友:
保险还有这个故障效果?头一次看到,来迅维长见识了!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保险直接连接就好

网友:
这个机器故障率有点高的,很多毛病

网友:
一般能加焊能好的我都是换的

网友:
加焊保险,不担心返修 ? 碰到的都是保险阻值偏大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呀,记下了,下次就会了

网友:
换颗保险几秒钟的事情 不要给自己留下后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为荣耀电流0.6,刷了BIOS,无用,难道只有干CPU了?大家有没遇到过的

笔记本吗   有图纸吗

网友:
雷神的本子遇到过,换了一个保险就好了

网友:
最好就是换一个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吗   有图纸吗

没有图纸啊

网友:
保险没坏 但是接触不好》?

网友:
火影  这么牛X  弄一下保险就好了   我咋遇不到这种好事

网友:
天天都碰这样的好事 维修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