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暗夜精灵DAG35DMBAD0换桥问题

楼主(2019-10-11):
DAG35DMBAD0原本机子可以显示,显示很慢而且usb全部不能用,上家修过南桥。查了下usb供电正常,对地阻值也都正常,这个桥是七代sr30w桥,无奈订了个新桥150,过来换上去不显,全部供电都出来了,因为这款机子看不了电流表,用小蓝口转接头待机能充电,触发电流表就没电流了,只能电池开机,不知道为什么hp后期的新机会这样,只能插原装充电器。因此不知道是不是不跑码卡内存。论坛下了几个bios还是不显。陷入困境。难道换的桥有问题?桥有点贵,还是得改me?原本可以显换完不刷bios不是应该一样能显,比较慢的而已吗?

网友:
首先要确保桥是做好了,乘下的就是BIOS了。7代U的ME合成是要有生成这一步的。一般150的桥是工厂版的了,目前没遇到坏的。

网友A:
用万用表,跟电源口正极串联一下,可以实现看电流,看看有没有跑码,确定一下是不是桥没做好。然后找工厂BIOS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跟电源口正极串联一下,可以实现看电流,看看有没有跑码,确定一下是不是桥没做好。然后找工厂BI ...

万用表用什么挡位跟电源口19v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跟电源口正极串联一下,可以实现看电流,看看有没有跑码,确定一下是不是桥没做好。然后找工厂BI ...

你的意思是用万用表看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用什么挡位跟电源口19v串联

红表笔插到万用表20A的口上,然后调到直流电流20A挡,跟电源口19V正极串联,就能看电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表笔插到万用表20A的口上,然后调到直流电流20A挡,跟电源口19V正极串联,就能看电流了。

黑表笔接地?我这样直接保护了

网友:
6代u吗 6代以上的都要配置me 不配置好像cpu供电会不出的

网友:
华为荣耀电流0.6,刷了BIOS,无用,难道只有干CPU了?大家有没遇到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黑表笔接地?我这样直接保护了

哥们,我说的是把万用表和电源19V正极串联,谁叫你接地了?你不知道万用表电流档时,红黑表笔相当于一根导线吗?

网友C:
使用万用表直流电流档,红表笔接电源正,黑表笔接负载正!

网友:
一般只是亮机慢,半小时掉电,没换好吧

网友:
拆出来重值了一遍还是一样不显,后面把旧的重值了可以显示了。现在新桥质量真的是不敢恭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万用表直流电流档,红表笔接电源正,黑表笔接负载正!

黑表笔接负载正是接哪? 以前都是用电流表看,这台看不了,没用万用表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我说的是把万用表和电源19V正极串联,谁叫你接地了?你不知道万用表电流档时,红黑表笔相当于一根 ...

第一用万用表看电流,一端接电源19v。另一端接哪?直接一样接19v形成串联也没电流

网友:
电流可以想办法测

网友:
换桥了,应该配置原ME,就能正常了。

网友:
把你机器备份的BIOS发过来,帮你i配一下ME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用什么挡位跟电源口19v串联

他说的万用表电流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