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换了感应排线导致重启

楼主(2019-10-12):
请教下大家 苹果x换了感应排线后 无限重启 不进系统 不装可以进系统 是排线问题吗还是主板问题?另外问下换了排线会无面容吗?要怎么样保面容?

网友:
你不装能不能进系统

网友:
你不会不扣?

网友:
不扣 没听筒啊

网友:
前置排线有总线在   看一下排线上有没有电容短路了的  你直接更换排线  会没面容  你需要搬IC过去

网友:
前置排线有深感,搬过去面容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