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A3000电脑的主板BIOS哪个芯片是?

楼主(2019-10-12):
如图

网友:
右下角哪个

网友A:
谢谢,可以用哪个编程器刷?不用拆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可以用哪个编程器刷?不用拆芯片的

rt809f或rt809h

网友:
一般都要拆下来刷

网友:
在线刷写需要粗线

网友B:
不显示吗?不关BIOS的事,加焊一下北桥就O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显示吗?不关BIOS的事,加焊一下北桥就OK

是的,不显示,你弄过这个机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显示,你弄过这个机子吗?

10.1放假前好好的,假期后,不显示了

网友:
上三板斧吧

网友:
什么三板斧

网友A:
这个也是BIOS芯片吗?

网友:
帮忙看看这个主板的反面还有一个芯片,上面有个纸签也写着BIOS,到底哪个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BIOS芯片吗?

这个不是,bios就是前面的八脚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bios就是前面的八脚芯片

老师,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主板反面贴着BIOS纸的芯片是干什么的

网友:
下面有主板的反面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这个是什么芯片?

这个就是电脑的io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这个是什么芯片?
台式机叫io,不需要程序就能工作,笔记本叫ec,需要读程序才能工作。大部分的笔记本ec负责控制键盘,触摸板,led显示灯,电池充放电,多项供电的开启信号

网友:
在右下角。。。。。

网友:
看来论坛混沌了,什么小白都有了,这种水平一看就知道门外汉,最多是做电脑生意想自己修的小白。

网友:
这BIOS芯片太难找了····高手遇到这样的有何秘诀!!

网友:
论坛上的朋友真有大爱,一步一步的都手把手的教出来了

网友:
谢谢!高级工程师也是从小小白开始的吧

网友:
证明最右下角那个,要拆下来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你是维修人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