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联想A3000一体机主板的BIOS在哪?

楼主(2019-10-12):
如题,哪个芯片是?

网友:
一般在电子附近,

网友A:
右下角看看是不是?刷之前先备份。我看你是:小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看看是不是?刷之前先备份。我看你是:小小白

谢谢,在学习啊

网友:
进来才知道原来有好多小白,我以为就我一个人的

网友:
这个板子后面这个不是BIOS吗?

网友:
这个主板就不要去找BIOS芯片了,刷了也没有用;都是北桥坏了的,加焊一下能用一段时间,要解决问题就要换掉北桥就好了。

网友:
右下角螺丝孔旁边那个八脚看看是不是,刷前备份

网友:
右下角就是bios芯片

网友:
看一看八角芯片是怎么注解的,mos管也是八角芯片

网友:
就在南桥的边上啊

网友:
刷BIOS成功修复

网友:
我一眼就发现了   哈哈 比较大个的8腿的,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