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PROBOOK 430 G3

楼主(2019-10-12):
惠普PROBOOK 430 G3F客户送修不加电,板号DA0X61MB6G0 REV:G,拆机测量待机3.3V 5V正常,个电感无短路,刷BIOS无效,测得BIOS电池电压偏低,更换BIOS电池也无法开机,新的BIOS电池装在主板上后电压也会明显降低,遂怀疑EC芯片有问题,此EC可能带程序,淘宝买一片剪板的更换后正常开机,交给客户半个月后同样故障返修,拆机测得BIOS电池电压又偏低,看来EC周围肯定有短路的地方,通过放大镜细细观察,发现EC右上角有个小电容一端发黑,用万用表一量,果然短路了,果断拆除,BIOS电池电压随即恢复正常,插电也正常开机了。

网友(2025-10-17):
可能第一次就是电容问题,误杀E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