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东格DM270QD显示器程序,不开机

楼主(2019-10-12):
如题....................................................

网友:
应该是很杂的牌子吧,说型号不一定能找到,还不如说一下是什么板子呢

网友A:
重点是驱动板的板号和屏型号。去X宝上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驱动板的板号和屏型号。去X宝上找吧。

X宝上也只有板,没有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驱动板的板号和屏型号。去X宝上找吧。

X宝上只有板

网友A:
搜液晶程序,找卖家给他报一下板号,屏号就行了。

网友B:
按换板的价格报价,买个板来,复制出程序,修好自己多得一块板,修不好也换板修好了,何乐不为呢。这种杂牌的程序怎么可能找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换板的价格报价,买个板来,复制出程序,修好自己多得一块板,修不好也换板修好了,何乐不为呢。这种杂牌 ...

就是这样弄得,把买来的板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搜液晶程序,找卖家给他报一下板号,屏号就行了。

买了一个的,能开机显示,不接信号正常,一接信号,花屏

zpz

网友:
看板号找通用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一个的,能开机显示,不接信号正常,一接信号,花屏

怎么花屏的,有照片吗,不过你都把板给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一个的,能开机显示,不接信号正常,一接信号,花屏

那真的是程序不对,,。但一直也不知道板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