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50D-I7 版号:6-71-W65J0-D02。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10-12):
型号:神州K650D-I7
版号:6-71-W65J0-D02
故障:待机0.07开关键无反应,不触发维修。
维修:笔记本是同行送过来的,是一台二修本,拿到其他地方修没有修好又拿到我这里的,接下来拆出来主板故障为不触发,按开关键无反应。首先测量有无3V5V待机,结果是正常的。
蓝天代工的主板开关电路上有一个8角的芯片P2808B容易坏也算是个通病了

测量3脚为19V,6脚为3.3V。按开关键两个引脚都有跳变,表明此芯片是正常的。接下来测EC的条件VCC,AVCC,KBC_WRESET#,LID_SW,AC_IN#,RSMRST这些条件都正常,接着查3V5V转换电压,3V转换电压是有的,但是查到5V转换电压就没有了,问题应该就出现在这里。

打开图纸发现由PQ25A进行转换,测量7.8脚是正常的,1.2脚没有电压,肯定是控制脚方面的问题,开始找控制G极果然是低电平,造成N管没有导通,所以没有产生5V。SYS15V控制电压没有过来是因为PQ25B导通直接拉低造成的,那么DD_ON#就不能是高电平,所以接着查DD_ON#的来源。

DD_ON#是由PQ23A控制的,首先测量2脚G极有3.3V,是正常的。测6脚也为3.3V这就不对了,既然是N管G极是高电平就应该导通直接就拉低6脚变为低电平了,怎么还会持续为3.3V呢,这时候发现6脚连着一个PR101的10K电阻是3.3V的,肯定是它在捣乱,直接去掉之后N管导通了,DD_ON#也变为低电平了,按开关键一路亮机。维修结束
【发表这个不为别的,就是希望帮助更多的维修工程师不走弯路做个参考思路,这个笔记本毛病太多,什么南桥呀,开关电路呀,BIOS呀等等】下面我把这次使用的图纸上传上来,有需要的可以看下。

网友:
思路清晰,表达清楚,对我来说可以巩固很多基础知识。楼主威武。

网友:
分析的不错  这个好像是个通病了

网友:
秒杀机器,通病PQ23问题,电阻没遇到过坏.

网友:
应该pq23n管坏了吧?g极高电平也不拉底d极

网友(2020-03-16):
分析的很细致,学习了。

网友(2020-05-07):
pq23换掉应该会好

网友(2024-11-21):
这一路查下来肯定花了不少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