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E不复位 还是822电阻引起但不是通病

楼主(2019-10-12):
上诊断卡显示不复位,PCI插槽A15低电位。测了所有系统电压都正常,除了CPU集成显卡的电源没有,但这是正常的因为没过内存。然后安装惯例下点位图,通常当电压出全了的情况下先测量P_VRMPWRGD信号,结果居然正常是高电位。然后就难办了,因为这是上电流程的最后一步,然后就应该出复位了。于是不按思路修了,找些822 103 472的排阻把南桥及IO芯片周围的都换了就差不多了。老司机的智慧就体现在这,换了几个排阻后发现时钟旁的一个822有外观异常。

于是拆到这个822发现排阻有一个失效腐蚀,影响的信号是CK_RESET#,通过电位看了一下是时钟开启。难怪不复位了,没有时钟嘛,复位的先决条件之一。更换后修复。

网友:
华硕的怎么老跟822过不去

网友:
请问大家排阻的好坏怎么测量

网友:
肯定测阻值了

网友:
测量引脚的阻值!

网友:
小白不是白当的,华硕的822排阻测量电阻是正常的,但安装到电路里就引起故障,只有替换实验。

网友:
这分析牛  很到位

网友:
这个H61竟然还是外设的时钟  后面出来的 全部都集成到桥里面去了

网友:
个人感觉华硕现在的板烂问题太多

网友:
不错的资料。下载下来以备后用。

网友:
这华硕的822排阻这么烂吗?

网友:
不复位 时钟是必查的

网友:
华硕的822拯救了多少小白啊,感谢这种设计

网友:
h61外置时钟的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