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进水的A1466疑难杂症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9-10-12):
一台A1466,2015年版本的,版号820-00165-A,问题是进水开不了机,维修开机过程省略不写啦,现在的问题是在OS苹果系统里键盘和触摸板跟本就识别不了,在开机时选启动选项都是可以使用的,在WIN7下也能完全能正常使用,已经排除是系统问题,因为换硬盘测试过,网络恢复也试过,只要进入苹果系统键盘鼠标就不能用啦,直接弹你蓝牙无线键盘没有打开,找啦半天没结果,希望大家指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9198-1-1.html应该是它的原因,我这个机器我测试J4800每个脚的连线,发现9脚对地短路啦,然后是进CPU啦,估计没法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