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板号DAX12AMB6D0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9-10-12):
国庆前接的HP机器,不知道什么型号,由于是同行机器都是他自己拆了试修未成功拿来的,

接到机器老方法先打对地值,对着各大电感对地正常,上可调如图无待机,初步判断是隔离保护出问题了,打开图纸测试,

+VAD端为19V正常,+PRWSRC测试为1.67V完全不正常,一看图纸,PQ20为N沟管,+PRWSRC为PQ20的S极,根据N管的导通条件,ACDRV应该有24V以上,D极的+VAD的19V电压才能导通至S极的+PRWSRC端,为笔记本所有供电提供稳定持续的19V公共点电压,接着测试ACDRV也就是PQ20的G极,为0V,这时候还不能直接下决定是芯片挂了,因为如果ACDRV断线也会为0V,ACDRV在BQ24780第4脚,如图测试PQ20G极与PR236是否断线,然后基本确定芯片坏了,找了一圈发现有24780S,换上去故障依旧,没有办法老实的发24780芯片吧。过完国庆芯片回来了,更换芯片后还是老样子!心里跑过一万个草泥麻,什么问题呢,再换一个还是样子,看来芯片外围有故障,一个一个找吧,每个脚位每个元件测试基本正常,这就头大了!怎么办不修了?还是换板,想想还是得修,就是一个隔保电路问题而已,自己给自己打气,来个瞎猫抓老鼠的方法,换外围元件吧,换到

PC238时,有趣的事来了,一般电容都先拆了不装测试,拆了PC238测试居然待机一下出来了如图,

按下开关电流涮涮的上去了如图电流上到0.62,

接屏后亮机

如图完美亮机,后以为就是小电容问题换上原来的芯片,无待机看来芯片是确定挂了,以为就完成了吗,没有!料板找了个差不多的电容替换PC238,试机!!!!泥马不亮机,待机也是0V,摘了就正常了,现在脑袋都是迷糊状态,

这个小电容做什么用,摘了有没有什么隐患,目前机器测试一切正常,正在等同行来取机器,有大神分享一下吗,那 个电容是干什么的。附上DAX12AMB6D0图纸和BIOS,希望各路大神能指点一二。

DAX12AMB6D0 REV D.zip

网友A:
为什么发的图片好多都显示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发的图片好多都显示不出来

图片很多都显示出来了 不过部分排版不好

网友(2020-03-14):
高手高手 学习了

网友:
楼主修的很细

网友(2021-05-20):
谢谢楼主分享  现在正需要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