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C 不认电池和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9-10-12):
电脑型号:联想E450c
维修故障:不认电池和不充电
版号:NM-A211
备注:非通病
众所周知联想E450c电池坏和刷电池徽码,不过大多都是电池本身坏的比较多,极少部分是微码问题,。。。
言归正传,,此主板没有对应版号的的图纸,论坛大家用的都是按照联想E450c机器型号搜索图纸,得到的结果却是NM-A221和NM-A211是通用的,大部分都是能都对应的上,但是还是有修地方的不一样,同行没有修好就是过于依赖图纸的可靠性,导致他们的这问题上面吃了一点亏,下边我就会提到图纸和主板没有对应上的地方,高手勿喷。。。。。
拿到手上的时候进系统查看是否和他说是否一致,系统下不认电池不充电吗,如图 系统显示没有检测到电池,看到问题那就开始拆机,拆机过程忽略,,,,,
主板拿到手,仔细观察,换了EC没有,有一些地方加焊过,还好不是很严重,不识别电池呢就和充电电路和EC有关,由于电池是新的我暂时不怀疑电池问题,那就直奔电池接口查看,电池接口没有异常,那就测量检测信号,如图2 EC_SMB_CK1 和EC_SMB_DA1电压明显不对,测量只有2.8V和2.1V做维修的都知道,这个电压明显偏低,最追查信号来源链接充电芯片PU7,11脚和12脚,如图3 看了一下充电芯片,已经换过了,可以排除,继续在追查来源,链接到了EC,IT8586E的115脚和116脚,EC也是换了的差不多也可以排除,测量115 116;两个脚和电池接口没什么差别,顺便测量是否断线,问题不在这里,最后查到和一个排阻相连(误区到了)如图4 链接到RPE5,测量到这来发现问题了,排阻的7 8脚和EC和充电芯片不通,这就让人有点高兴了,,仔细一看没那么简单,这个排阻也是换过的,还飞过线,打电话询问一下,确实换过排阻和飞线,那么该做了他也做了维修还是没有修复呢,我怎么测量都是不通,看到了一下信号还去了,IT1和IT2这个是和EC相通了  这个没问题,,图纸这样画那就应该没有问题,时间有限,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所以就放一边了,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有上班就打电话问我好了没有,   打电话催了   还是好好查一查一下条件,,,,查来查去还是卡在这里,RPE5为什么不和EC相通,,,,,当我想起图纸不是和主板版号一样的时候 我就想 是不是图纸和主板有对应不上的对方,那就笨办法一个一个戳,,当我戳到RPE2的时候同了 没错确实是通了,不是对地短路,如图5 按照图纸上面的,这个地方不可能和不认电池有关,那唯一的可能就是图纸和主板不对应,找到问题就好办了,测量RPE2 1 2脚没有3.3V,看了1 2脚的电压来源于+3VL,+3VL也就是EC的供电,链接电感LE1,,,看了RPE2没看出什么异样,取下来看看吧,取下来就看惊喜了如图6 这里烧了个小洞洞,难怪没有3.3V,补好线装好排阻,插上电池接上电源通电,测量EC_SMB_CK1和EC_SMB_DA1,3.3V稳定了不会跳了电池也在正常充电了,进入系统查看是否充电,充电显示正常完美修复
之所以同行会修不好就是吃了图纸的亏,在一个他自己也没有好好的检测为什么排阻换了还不行,他没有考虑过图纸对不对,做维修的经验 思考 怀疑都要会那么一点点,,
在此可以确定NM-A211和NM-A221图纸大部分还是可以对上还是有少部分对不上的,,只能参考不能过于依赖,,
道不道的地方同行理解一下,本人水平有限,表达能一般,各位道友发现E450c还有不同的分享一下,免得有部分人走弯路
完美修复图忘记拍了  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