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炫龙毁灭者 开机一会风扇狂转,然后掉电,不认独显。

楼主(2019-10-12):
炫龙毁灭者 开机一会风扇狂转,然后掉电,
论坛找了两个BIOS ,刷上直接不显示了,估计版本不对。
刚刚才发现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认到独立显卡
掉电的时候CPU  显卡 都有温度,但是不烫

网友:
六代以上的要把me region写回去  或者配置一个全新的

网友:
看到英睿达的内存了,BIOS用神舟就行

网友(2019-12-26):
烧好后 第一次开机较慢,之后就好!

网友(2020-12-09):
独显供电应该没出来,不信你去掉显卡散热器,测下电感

网友(2021-03-16):
你解决了吗

网友A:
我有一台报警一会就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报警一会就掉电了。

没有搞好,客户着急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