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100元解决联想g410不开机。

楼主(2019-10-12):
还是那句话谁指导我修好此机器100元红包归谁看谁能抢到,不必担心付款问题和信誉问题童言无欺支付宝微信银行卡都可以,谢谢师傅,感谢您的参与,B+20V正常是我找错了测量位置,5V电压正常,3v电压没有帖子接着重新编写,20多年的家电维修技术经验这么低级的错误丢死人了,为此我向大家作深刻的检讨误人误己,要是不懂技术不懂图纸的新手学员那到也算了。
        现在从新思考问题所在其一接到电脑后不因该不加思考就刷BIOS,BIOS都连基本供电都没有就刷机,BIOS总线电压没,刷BIOS的原因是客户家长说当时家里来了亲戚孩子比较多,强行频繁开关机我以为是BIOS损坏了。
其二思路不正确,不测量基本电路电压,比如B+20V,5V3V,电脑复位电路,电流,时钟电路,I/O总线电路,各大电感是否断路,没有摸清电脑工作原理,各个电路来龙去脉。
       下一步检查为何3V电压没有了,是短路了还是断了,现在就去研究一下,电脑要想让正常启动必备电源B+20,5V.3V.
乃是关键电压,好了上图查看分析研究,提示我对电脑维修不精通,接触的太少了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师傅指导,修电脑小白现在就再次献丑了,各位师傅请保护好自己的牙齿,不要笑掉大牙就好!开始上图。

       问题就出来了3v电压为何没有了,我判断PU401损坏了吗,理论上讲3v5v,公共电压 B+20v待机电压因待机状态下不能断电。3v还是受哪里控制了,PU401还有几处连接点连接了其他的地方,这就邀请大师指导维修,请各位大师各抒己见,请赐教谢谢。

      机器昨天已经恢复了原机备份的BIOS,机器恢复原样故障没有扩大师傅务必担心,植錫几十个到百十个脚位的IC不从在问题,要不然咱也不会有这样的耐心。

这个IC少了个小洞,毛病是找到了问题却大了我敲了敲自己的脑袋修吧,要修不好还是那句话,师傅们请您保护好自己的牙齿不要笑掉了,要修好了我就要小心自己的牙齿不要笑掉了,哎!反正我的前门牙已经掉了一个了,不能笑掉第二个。那就捂住嘴笑不碍事开玩笑别介意。
联想G410 板号LA-9641P

网友A:
这是正宗的三板斧啊!
你这样测都不测试,直接刷bios,
就算是通病,也变故障了
神仙不看主板也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实在不会修,还是直接送修把,不要扩大故障

网友:
这贴值钱啊

网友B:
先还原BIOS,然后通电摸EC和PU401发烫不?如果烫测EC待机供电看清楚了是待机供电对地有没有短路,短路直接取下EC,再测EC的待机供电对地还短路不,如果不短就是EC坏,如果还短路可能是PU401或EC坏,也有可能两个一起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宗的三板斧啊!
你这样测都不测试,直接刷bios,
就算是通病,也变故障了

我把原机数据备份了,现在还原数据。听师傅的话,不过我是不会放弃的维修。我要整四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还原BIOS,然后通电摸EC和PU401发烫不?如果烫测EC待机供电看清楚了是待机供电对地有没有短路,短路直接取 ...

好的,现在恢复数据按师傅的思路维修。维修好后会主动联系你付款。看大家谁会中奖。不失言。

网友C:
B+0.8V测一下可是短路了

网友D:
把bios还原,万用表测一下开机按键上有木有3.3v电压,再按下开关看下3.3v有木有被拉低!

网友:
B+ 0.8V?肯定不正常,先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最好还是送修吧,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点评):
谢谢师傅的关心。再次表示对你衷心的感谢。

网友:
上面方法如果不行,查南桥的PWRBTN(K1脚)按开关的时候有没有高低高的跳变,如果没有就查EC待机件。

还有就是B点如果刷机之前有20伏就是正常的,如查刷机之前就只有0.8,就是有大短路。仁宝的点火回路就是有大短路待机也不会有大电流。

网友E:
真是无头苍蝇啊!有没有电子基础啊!B+0.8很明显主板没有供电或者短路啊,这关BIOS什么事情啊?乱搞

网友(点评):
楼主说没刷机之前有20伏,刷机之后0.8,说明是刷机刷出来的问题。哥们还是说话客气点,谁不是小白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bios还原,万用表测一下开机按键上有木有3.3v电压,再按下开关看下3.3v有木有被拉低!

谢谢师傅,感谢您的参与。谢谢师傅,您辛苦了!让你劳心费神了。请您继续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B+0.8V测一下可是短路了

谢谢师傅没有检测到转入的地方请您继续指点。

网友F:
    先修B+电压吧,修出来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宗的三板斧啊!
你这样测都不测试,直接刷bios,
就算是通病,也变故障了

谢谢师傅提醒说的很有道理,请您继续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是无头苍蝇啊!有没有电子基础啊!B+0.8很明显主板没有供电或者短路啊,这关BIOS什么事情啊?乱搞

师傅提醒的很有道理,谢谢您的关心,您辛苦了让您费心了。请您继续为我出谋划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修B+电压吧,修出来应该就好了

谢谢师傅指点,您辛苦了,请问一下这都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电压这么低呀?

网友B:
楼主搞定没?测出来是什么情况?

网友G:
时序第一步,插入电池后,产生VCCRTC给桥的RTC电路供电。时序第二部:插入电池或者适配器后,经过隔离保护电路,产生公共点。按照理论来说 刷BIOS不影响电流大小。按照玄学来说,那就没什么讨论的了。第一个 二极管可以自导通,查第二个隔离管导通条件

网友H:
B+0.8V电压。

先修这个B+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这里快速回复#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谢谢师傅的夸奖,就是小主要是一下技术不服气。不过不服气也没办法,现在小白很可怜,搞不定很忧愁,热锅上的蚂蚁。请您给点建议。

网友J:
引用 网友H:
B+0.8V电压。

先修这个B+

谢谢您的参与,现在就是找不到这个原因什么引起来着?有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好无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定没?测出来是什么情况?

还是没有搞定。也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也搞不出来做账在哪里?请您继续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时序第一步,插入电池后,产生VCCRTC给桥的RTC电路供电。时序第二部:插入电池或者适配器后,经过隔离保护 ...

希望师傅多多提出意见,谢谢您的指点,您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时序第一步,插入电池后,产生VCCRTC给桥的RTC电路供电。时序第二部:插入电池或者适配器后,经过隔离保护 ...

谢谢师傅的指点,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用户非常着急。我也很着急。可是解决不了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K:
加点钱找我换板吧,这种情况,没有基础,是不可能修好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加点钱找我换板吧,这种情况,没有基础,是不可能修好的

把地址联系我,我好找你换班。师傅辛苦了,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把地址联系我,我好找你换班。师傅辛苦了,谢谢您!

QQ804710760

网友G:
建议送修,,第二个管肯定受控于一个适配器插入信号

网友:
这100块保证没有人能赚到(把板发给你修除外);如果这样都能修好机器,估计迅维要去做其他的是了。

网友:
先修B+这个,时序第二步都没过呢!测下隔离管的条件是不会满足先

网友L:
比我还吊还知道B+电压。。。我只能认识电容电阻,其他的很难知道那是个什么鬼

网友(点评):
实在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送修,,第二个管肯定受控于一个适配器插入信号

谢谢师傅指点。师傅辛苦了。具体的问题找不到是瘦哪里控制。感谢您的参与。如果有更好的方法,请您继续指导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可能会给小白带来很大的帮助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送修,,第二个管肯定受控于一个适配器插入信号

谢谢师傅,师傅辛苦。感谢您的参与。有好的建议,请您继续指导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比我还吊还知道B+电压。。。我只能认识电容电阻,其他的很难知道那是个什么鬼

谢谢夸奖。我是修家电的。老子知道。知道一点皮毛。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学习才有出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夸奖。我是修家电的。老子知道。知道一点皮毛。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学习才有出路。

字写错了。实在对不起,请原谅,请见谅,不是故意的。怎么没注意出现了这几个字?发完帖才后悔,又无法修改。哎,真是的。

网友M:
来裸板高清图看看,说不定可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M:
来裸板高清图看看,说不定可以秒杀

师傅辛苦感谢您的参与,您德高望重请您移驾第一页帖子里有图纸,有主板图片搞定了会有大红包。

网友N:
先刷回原来的BIOS数据 注意装的时候不要装反了,然后再测B+电压多少 阻值多少,然后把主板的PWM电感先打一遍阻值

网友J:
引用 网友N:
先刷回原来的BIOS数据 注意装的时候不要装反了,然后再测B+电压多少 阻值多少,然后把主板的PWM电感先打一 ...

师傅辛苦。昨天BIOS已经恢复了B+电压08v不变电流十毫安。电阻没有发现断路。请您解救小白。小白被控住了,非常迷茫,谢谢您的参与。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师傅辛苦。昨天BIOS已经恢复了B+电压08v不变电流十毫安。电阻没有发现断路。请您解救小白。小白被控住了 ...

打一下+B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短路那就看保护隔离,要是短路就排查B+区域

网友O:
先看看B+有没有主供电,没有的话就是点火回路,重点壳。。     3v 5v的供电芯片,VL线性电压 打值

网友P:
江山代有才人出哈  继续努力吧少年  有些东西真不是指点一两下就行得通的  你这个故障也许不大  也可能很复杂  越是这种问题越摸不着头脑   越是那种桥冒烟的或者显卡损坏的 感觉很严重 实则直接更换芯片就OK 反而简单许多,希望你能给出具体的 准确性的数据 这样大家才能针对性的帮你

网友Q:
学习了这大神还是对着时序比较了解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G:
时序第一步,插入电池后,产生VCCRTC给桥的RTC电路供电。时序第二部:插入电池或者适配器后,经过隔离保护 ...

hhhhh按照玄学。。。。。。。。

网友:
引用 网友N:
打一下+B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短路那就看保护隔离,要是短路就排查B+区域

师傅辛苦。测量电路没有发现。对地短路。感谢您的参与,请您继续指导。

网友G:
引用 网友R:
hhhhh按照玄学。。。。。。。。

玄学就是一切皆有可能。上面已经有人说了,,刷完bios才导致电流变小

网友:
很明显第二个隔离管不过,第二个隔离管需要完全打开就要g级电压,,手机看的不太清楚,第二个隔离管事p管,g级为低电平时导通,,g级受控于pacin这个信号,

网友S:
跟我一样 也只会三板斧

网友T:
这招我也想学,但是没有电路基础的天师都无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玄学就是一切皆有可能。上面已经有人说了,,刷完bios才导致电流变小

其他机器不知道,你这个机器,BIOS根本影响不到主供电的有无。

网友U:
先有公共点 然后EC待机或3v5v 接着桥待机   下面就是按开关   看看卡在哪一步  查查RSMRST

网友V:
B+对地阻值是多少?正常阻值在400左右,低于100都是短路了.用烧鸡大法去找短路点,排除短路后一般都能开机了.如果阻值正常把PQ301和PQ302换掉试试.

网友:
这明显硬件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先看看B+有没有主供电,没有的话就是点火回路,重点壳。。     3v 5v的供电芯片,VL线性电压 打值

好的师傅辛苦。谢谢您的参与。按照您的思路再去查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P:
江山代有才人出哈  继续努力吧少年  有些东西真不是指点一两下就行得通的  你这个故障也许不大  也可能很复 ...

师傅德高望重,辛苦了,谢谢您的参与,您说的很对。对电脑的确不太了解。有好的意见请您再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Q:
学习了这大神还是对着时序比较了解的

谢谢师傅的参与,您的帮助我更加有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R:
hhhhh按照玄学。。。。。。。。

谢谢师傅指导学生这项给您请安了。您说的有点深奥。新手还是没有听懂看懂。再找一些这样的帖子看一下。研究一下。谢谢您的参与。有您的陪伴我更加精彩。学习的好机会。机会来了就要抓住。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玄学就是一切皆有可能。上面已经有人说了,,刷完bios才导致电流变小

师傅辛苦。谢谢!您的参与。已经恢复了原来的数据。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S:
跟我一样 也只会三板斧

现在又开始进修了。谢谢您的参与。师傅辛苦了。有其他的建议和意见,请你继续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招我也想学,但是没有电路基础的天师都无法

师傅辛苦谢谢您的参与。再接再厉。,我们可以接着在学。

网友:
引用 网友U:
先有公共点 然后EC待机或3v5v 接着桥待机   下面就是按开关   看看卡在哪一步  查查RSMRST

师傅辛苦谢谢您的参与。您的提示对我们非常重要,这就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V:
B+对地阻值是多少?正常阻值在400左右,低于100都是短路了.用烧鸡大法去找短路点,排除短路后一般都能开机了. ...

师傅辛苦德高望重。您的一席话。实在是太重要了。是人多才广。

网友:
是的师傅这的确是硬件故障。时间没有摸着头脑。师傅辛苦。有其他的意见和建议,请您继续回复和关注。

网友W:
修好没,我有片这板要卖……你拿电脑城修不也才100么。要是短路直接插电源上手摸哪个电容烫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修好没,我有片这板要卖……你拿电脑城修不也才100么。要是短路直接插电源上手摸哪个电容烫不就行了

师傅联系方法给我 找你卖版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谢谢您的参与,现在就是找不到这个原因什么引起来着?有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好无奈呀!

可以发板子过来给你看看

网友T: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X:
你的第四板斧出了么?

网友Y:
楼主的描述我表示看不懂,如是新手,这样来,找到电池接口附近充电芯片,检查主供电引脚前段100欧电阻状态,直接对地测试,如通了,检查这条线上的电容,完毕,再测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定没?测出来是什么情况?

还没有搞定师傅。

网友Z:
不会就不要乱搞

网友:
冒昧问一句,您测的B+公共点,有没有找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发板子过来给你看看

师傅辛苦了。谢谢您的参与。小白目的就是为了学习这个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发板子过来给你看看

师傅辛苦。谢谢您的参与,小白现在技术不好就是为了学习技术,所以才不放弃。如果要搞不定只有维修了送您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谢谢师傅!谢谢您的参与。问题还没有搞定。好的意见和建议请您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X:
你的第四板斧出了么?

师傅辛苦谢谢您的参与。还在探索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的描述我表示看不懂,如是新手,这样来,找到电池接口附近充电芯片,检查主供电引脚前段100欧电阻状态 ...

师傅辛苦谢谢您的参与,感谢您宝贵的建议和意见。按您的吩咐,去找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Z:
不会就不要乱搞

师傅辛苦谢谢您的参与。小白不懂就要学习呀!不能知难而退。

网友:
没有b+的问题,,最简单不过了,,随随便查看秒杀,,,

网友AA:
没有那金刚钻就别干那瓷器活   多接几个自己的活 早就赚回这钱了  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没有那金刚钻就别干那瓷器活   多接几个自己的活 早就赚回这钱了  闲的

这位兄弟说的大实话!修本这么容易吗?这个不是修家电,你的设备根本就不行!而且你的理论知识也没有!家电乱搞可以复原,笔记本这些精密的电子电器你复原不了!这100就是一个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前天刚修一台G410,进水,无待机,不触发。我修的简单,处理完水之后,发现有根3.3V的线断了,接上就好了

这水  有技术  练毛病都发现不了

网友:
这100是挣不到的,你BGA设备没有,风枪装桥重来没有勇气尝试过,你可以多买几个桥试试,验证下如果成功算是运气好,这个机子有电路图,你找时序修吧,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