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1502 奇葩故障

楼主(2019-10-12):
接修一台MACBOOK PRO   A1502   来的时候客户说  想重装系统,机器开机没有苹果的LOGO  有开机声音,但是可以进系统,双系统都可以进,使用也正常,

开机点OPtion键进入选择启动盘时候非常的慢,估计得1分多钟,进去之后两个启动盘之间选择也非常卡,拆机拔下左侧USB HDMI和读卡器三合一的小板排线后,进的也快,也不卡, 但是还是开机没有苹果LOGO,不拔排线 进系统后  测试小板上的读卡器 外接显示器  U盘都正常

各位有没有遇见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
问题已解决  ,还是得靠自己,加焊屏蔽罩下的USB芯片后一切正常

网友:
修好海分享出来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