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Plus开机提示温度高,请等iPhone冷却后再使用维修

楼主(2019-10-12):
【故障机型】:iPhone7 Plus

【故障现象】:示温度高,请等iPhone冷却后再使用

自己更换电池后才出现的故障,我们来看一下故障现象。

手机发烫,过一会手机依旧没能进入系统,像这种故障换电池后导致的问题,感觉没这么简单。先把主板拆下来观察一下。还是个没维修的主板那么先看一下电流是否正常。

开机触发发现起跳电流非常的大,从300就上800多能开机,但是电流肯定不正常的,通常遇到这种问题故障都会去考虑wifi芯片那边。摸一摸看哪里发烫严重,手机摸到wifi没有啥反应,不是wifi芯片的问题,那么摸到指南针那边发现发烫严重。

大概就在这两边部位发烫,然后我简单测量一下看有没有短路的。当测量到指南针旁边有个电容发现短路了。

再接着用松香大法罐了一遍松香,发现此电容已经化了。

再接着把此短路的电容扣掉,电流恢复正常了,装机测试一下,手机开机已经不报高温了,问题已解决,维修就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大电流故障比较好确定

网友:
一般有多大电压,会不会烧坏其它IC

网友:
就是松香好用!!!

网友:
电流法的重要性,给判断起了好头。

网友:
学习方法中谢谢了!!!

网友:
换个电池把电容换短路怎么做到了

网友:
不是短路直接会不开机吗?为啥还会提示高温啊

网友:
学习了。原来手机还有温控

网友:
这算是开机大电流吗?小电流难弄,大电流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