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80 不充电 电源不开机 NM-B501 1.0 求指点

楼主(2019-10-12):
T480 不充电  电源不开机   NM-B501 1.0 求指点    没图纸  没思路   请高手指点  有偿服务

网友:
可以看一下充电芯片的PDF

网友:
暂时还没修到过此机器。。。不过现在很多新机器需要原装适配器才能过隔离保护!

网友:
么有图纸你可以拍个充电芯片的图片看看型号啊,

网友A:
用电池开机拆上充电器有反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开机拆上充电器有反应吗

电池开机后插充电器 没任何反应

网友:
拆开量一下隔离管两端的电压

网友:
用的是Type-c  接口电源  真是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