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M-KYLIN 维修案例

楼主(2019-10-12):
近闲来没事做,搞了点板子来修
此板我研究了许久,加电不显,测全板供电都有,再测CPU的P_VRM_PGD  只有0.6V,有点疑惑,用示波器打了下BIOS有寻址跳变,说明CPU已经工作了,再测内存的141脚和285脚 SMB总线已有读内存动作,只有2下,此时在官方上下了个BIOS,刷了无果,还是不亮机。

再后来就一直在想到底是哪问题,最后吹了下南桥和周边的电阻, 桥旁边的信号电阻多, 看了下点位,SPI的信号就只有 SRN209排阻,把它加焊了一下,然后就亮机了,这也是没思路三板斧瞎修修好的。

点位论坛没有,点位图我找宵神买的

网友:
此板子还是很新的,刚刚进入维修时代,没有图纸或点位的话,真的很难修出来,CPU的PG   0.6V那就是正常的,无需考虑了

网友:
板子配色很赞,上九代美滋滋

网友:
这分析牛  很到位

网友:
三板斧有时候很管用的啊!!!  这种我遇到过在线测量离线电阻都正常,但是就是不好用,换一个就好了,很是费解!

网友:
这个可以以后会成为通病

网友:
三板斧,其实就是修板积累的经验啊!楼主这招使得块准狠,而且思路描述得很清晰,小白受教了!

网友:
不是说有寻址动作吗,SPI总线没测是吧。这个排阻连接BIOS的桥的吧。

网友:
加焊后修好了可还行。反正修好的就算赚的!

网友:
我这边有个H110 不出CPU供电修了几天也没有找到思路

网友:
有图纸好修些

网友:
小白请教下,你们所说的三板斧是哪三种维修方法?

网友:
求教:官方上下了bios能用编程器,直接刷么?

网友A(2020-03-07):
图纸能贡献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能贡献一下吗?

绑了串码的。分享不了,找别人买的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还很少很少修到

网友:
三板斧还是看楼主这种高手才好用。我用就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