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装屏大电流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19-10-12):
苹果6P装屏大电流不显示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6P
【故障现象】:装屏大电流不显示

【维修过程】:收到客户一台苹果6P单板,故障描述为不开机,我们来看开机电流,发现开机电流为正常可以开机的电流。

  我们开装个屏幕看看,发现前两步开机跳变正常,到显示这部就突然飙升到了600毫安,并伴随着不显示,看来这个机器为不显示,也就是说装屏大电流。

  像这种装屏大电流的我们考虑的是显示供电或触摸供电出了问题。打开鑫智造,查iPhone6P电路图。(扫码注册:鑫智造,免费领VIP会员)

  测量PP_CHESTNUT_CP和PP_CHESTNUT_CN的耦合电容两端是否相通,判断电容是否损坏,再测量PP6V0_LCM_BOOST、PN5V7_SAGE_AVDDN、PP5V7_SAGE_AVDDH、PP5V7_LCM_AVDDH、PP5V1_GRAPE_VDDH通路电容是否短路接地。

  经过测量各路供电都无短路现象,可以直接判断为U1501显示IC本体芯片损坏,也可以直接拆下CPU屏蔽罩,对显示IC芯片进行熏松香。

  装屏触发开机,发现显示IC上松香已经化了,没错就是芯片本身损坏导致的

  接下来就是对芯片进行更换,更换完毕后,故障修复。

  维修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免费领取VIP会员区,电脑端下载安装,抢先体验!

网友:
都是大神,这电流表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