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出现竖条

楼主(2019-10-12):
求助各位大神,请问这种竖条是什么原因?加焊了显存和核心没有解决。

网友:
显存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加焊不管用的

网友:
如果电压没问题的话,要先用测试软件来测试显存,是哪一片有问题

网友(2020-03-08):
把显存和核心的频率都降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