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71板号DA0ZQ0MB6E0插电待机电压几秒就没了,

楼主(2019-10-12):
插电待机电压几秒就没了,插电时有待机电压可以正常开机正常用没问题,关机等几秒待机电压一下没了,就开不了机了,把电池拆了,重新插一下电源过几秒也会一下没待机电压,,待机芯片1225的开启信号和19V电压都正常。有2台这个机一样的问题,怎么查没用,待机芯片和电容都换了。。不装BIOS芯片,待机电压是正常的,刷了BIOS也是一样,BIOS芯片一装上等一下待机3V和5V几秒就没了,按开关就没反应,有待机电压时就可以开机正常能用一点问题也没有。。。感觉是通病的,就是问题没找到,。

网友A:
这个故障我好像遇到过,51225 用 51225B 还是 5122C代换后解决这就记不起来了,不过这个主板有个怪毛病就是RTC短路也能开机正常使用只是不记时间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我好像遇到过,51225 用 51225B 还是 5122C代换后解决这就记不起来了,不过这个主板有个怪毛病就是 ...

我现在是把PQ6拆了就正常了。可是充不了电。哎,IO待机芯片都换了,真无语了这机子,有2台,现在放在我这,要是在找不出问题就只能这样了。叫客户不要用电池了

网友:
解决方法看这个,实在是没办法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6647-1-1.html

网友:
只剩下撸U 了

网友(2019-12-26):
昨天搞到一台这个种ZQ0的机器同样的毛病,通过修51125C的待机芯片经验告诉我这个TPS51225的芯片如果后级稍微过载一点就会出现保护关闭,上次修到一台也是这个51225的待机芯片后级只待机机多了0.01A就保护,正常待机是0.02A,搞了半天时间修待机电路,最后才想到断开负载待机就正常了,然后才查到是负载微漏电,不过这种ZQ0的机器待机才0.001-0.002这么低的负载应该不是后级引起的。还是电源芯片这块有问题。我都搞了一个晚上还没有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