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图型软件的问题,谁能分享下

楼主(2019-10-12):
                       客户公司网络要布局,要画网络布局图,效果要是下图这样的,用什么软件好?有没有高手愿意分享下软件?

网友:
这效果图也太差了吧

网友A:
AUTOCAD,WORD及一般的画图软件就能解决了

网友:
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UTOCAD,WORD及一般的画图软件就能解决了

这样的一看就懂得,不需要形形色色,比较直观。亲如果有软件。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visiopojie版。网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
这种用百度脑图就可以了,免费的

网友:
搞个CAD就可以了,大家也普遍在用。

网友:
直接用2013版本的visio,里面有专门画网络拓扑图的。

网友:
autocad 或visio。使用广的还是cad

网友:
手机上有个软件叫思维导图,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