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3559 板号14236-1 cpwwo rev 000 不触发 怎么修了

楼主(2019-10-12):
Dell15-3559 板号14236-1 cpwwo rev 000 不触发 怎么修了,用适配器,公共电压是13V多。适配器的电压是19V的。是不是有问题。但待机3 5v 都有 开机电压为2.95V 难道EC有问题? 没刷过BIOS。现在就想知道那个13V的电压是不是不正常的 有谁有了解这板的公共电压的,说下,谢谢。

网友A:
13v是正常的。查一下io工作条件。acin查一下。这机子一般刷bios就行了,其他都正常的话加焊一下桥,要是单桥加爆南桥。要是集成桥加焊cpu。加焊温度最好调在220度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v是正常的。查一下io工作条件。acin查一下。这机子一般刷bios就行了,其他都正常的话加焊一下桥,要是单 ...

感谢,我查下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和楼主的相同故障,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