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25 开机掉电

楼主(2019-10-13):
E325 开机掉电,偶尔能开机,不稳定。正常时能进系统,一切正常。不开机时,在触发后0.13A左右掉电。打电感电压,3V 5v有,1.1v,1.5V触发时有,无CPU电压,其CPU是板载。因为是掉电,找了时序图,按图索骥, 照时序而行,在查到5vsus与3vsus电压时开启信号被拉低,且输出低, 排除5vsus转换MOS管后,开启电压正常。另3vsus输出正常。,换上正常MOS管后,主板输出正常,不再掉电, 此机修复,反复测试,未再有掉电现象。       总结,此机因转换电压异常出现掉电保护,排除故障后即修复。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这是管子转换电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