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各位师傅

楼主(2019-10-12):
i7硬盘重装后,加点后不触发开机,直接蹦到0.6A,拆下来后还是0.6a,怎么解决呀

网友A:
没有必要信息,如果拆之前检测是好的,就看看是不是哪里拆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信息,如果拆之前检测是好的,就看看是不是哪里拆坏了吧

拿来练手的,拆下来之后还是同样的毛病,应该是主板上哪里出现毛病了,但是不清楚在哪,还是学徒

网友B:
电池还是主供电短路了啊。测阻值还是松香法。亲嘴法

网友:
硬盘阻值测了吗?硬盘的供电测了吗?

网友:
600毫安有发热的吧

网友:
仔细看看硬盘周围电容,应该是爆锡短路

网友:
除胶的时候弄到其他原件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还是主供电短路了啊。测阻值还是松香法。亲嘴法

不清楚啊,还是学徒呢

网友:
硬盘拆下来前后故障现象一样  那就先不管硬盘这一块  开机六百起跳定住 直接用手摸主板 一般都会有发热的位置的  重点查1.8V SDRAM  以及第三端的boost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