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好:我是YJDyhq,刚刚进来,我的联想E450C笔记本电池不能充电。敬请高手帮....

楼主(2019-10-12):
各位朋友好:我是YJDyhq,刚刚进来,我的联想E450C笔记本电池不能充电。敬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同行请描述检测信息,客户请送修专业人员。

网友A:
欢迎新人   建议先换个电池试试 这个机器的电池故障率不低

网友:
电池不能充电,一般是电池过放电造成,换新电池解决,没有维修价值,如果自己具备动手能力,可以玩玩,首先分解后逐一测量各电池电压,更换有问题的18650电芯

网友:
个人使用电脑用户,不具备弱电动手能力,建议不要去拆电池,会有短路危险,直接某宝购买电池替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欢迎新人   建议先换个电池试试 这个机器的电池故障率不低

5月份另一台E450C我在论坛上下载电池微码后电池就能充电。现在下载不了?敬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5月份另一台E450C我在论坛上下载电池微码后电池就能充电。现在下载不了?敬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

下载不了?提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