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Crbon 2013年的开机报错UUI

楼主(2019-10-12):
升级官方BIOS程序后少了连个错误

版号是这个

现在开机还报错求解决办法

补充内容 (2019-10-14 11:24):
刷U42芯片内 1KB程序完美解决,触摸板进水坏的,导致报错,也导致U42芯片内部的资料丢失。

网友:
只能说是少了序列号这些东西了……你得找一个写上去。

网友:
可以通用软件刷写进去

网友:
换BIOS试过了吗

网友:
你的原机bios还在吗。就是你没刷机之前的坏的bios和好的bios合成一下就行了。要是不在了没办法。要是在发到,扣扣272905705。看能不能帮你合成一下试试

网友:
我以前有个联想的,键盘不好用,换了EC后 OK,但是出来许多错误,跟你这个差不多。然后好像可以设置跳过,就是直接进系统了,但是,开机时会有好几声报警。后面就正常了。所幸客户也能接受。
有可能这个东西应该在EC的程序里面。

网友:
有软件可以搞好的 论坛应该可以搜索到。

网友:
重新写入,估计能好

网友:
写个号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 刷下U42这个1KB的芯片就好了,我从别的机器上读取过去,写上还报别错误

网友:
是不是刷过BIOS?

网友:
现在ME不是纯净的容易出现很多奇怪的问题

网友:
重写序列号就行了  ,,,,

网友:
把序列号写进去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找个工厂刷一下应该就行了

网友:
要用工具写UUID号和序列号,还不如让人合成一个BIOS快一点

网友:
这么简单,写个号就可以了,改一下BIOS也可以。

网友:
把键盘和触摸板都拆了试还报不报错

网友:
是EC问题,我碰到过很多换EC后出这个报错的,买同型号剪板EC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