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F9800GT 显卡不显示维修事例

楼主(2019-10-12):
拿到显卡先打几组供电的阻值。
1.VDCC5V-13K

2.GPU-VDDC-1.3

3.MVDDC-52

4.PEX-VDDC-153

5.VDDC1.8-358

6.VDD2.5V-684

几组供电阻值均正常,然后测试几组电压值
VDDC5-5V

GPUVDDC-1.0V

MVDDC-2V

PEXVDDC-1.1V

VDDC1.8V-1.8V

VDDC2.5-0.6V

以上几组电压除了最后一组偏低其它供电都正常,然后检查该供电电路发现该供电是由三端稳压IC,然后用MOS场效应三极管驱动的,测MOS管D极有3.3V正常,然后测试测试MOS管G极电压也偏低只有0.5V明显不正常,该引脚是接三端稳压IC输出脚然后由分压电阻12V上拉,而且该电阻也是正常的5.2K的,看来是三端稳压IC坏了,然后换稳压IC再测试G极电压正常,再测试MOS管S输出极电压2.6V正常。

然后上机测试图像正常问题解决

网友:
操作手法,干脆,利索!我喜欢,好贴,还不收费,赞,再补一个赞。

网友:
简单明了,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9-11-30):
不错   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2020-03-03):
请教下楼主,这个小的转接卡有没有链接给个,有这个修卡方便

网友:
看来专业修显卡还需要买这种USB3.0外接PCI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