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M531R-5535显卡装不上

楼主(2019-10-12):
DELL M531R-5535显卡装不上,独立显卡直接认不到,刷了BIOS,换了独立显卡,换了CPU,还是认不到,显卡供电也正常。集显驱动也安装不上去,感叹号。无语了,没办法了

网友A:
显卡供电,显存供电,显卡时钟,显卡复位,PCIE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显存供电,显卡时钟,显卡复位,PCIE总线

供电都有啊

网友:
这种问题真心不好搞得难修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