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31s开机老报A5的错

楼主(2019-10-12):
今天遇到一台hp4331s的机,开机报a5的清,换了内存,刷了bios也一样,还有谁还到过,指导一下

网友:
方便换个U试试

网友:
对头,明天去换个试试

网友:
刚换了个u,一样报错

网友:
pe能进不

网友:
BIOS改了cms模式后再恢复出厂设置。保存重启再装系统试试。

网友:
acpi兼容问题,关掉看下

网友:
蓝屏英文意思是说bios不支持acpi你更新一下固件看看

网友:
ACPI问题,应该与桥有关,加焊桥试试。

网友:
BIOS改了cms模式后再恢复出厂设置。保存重启再装系统试试

网友:
烤一下显卡

网友:
期待楼主的答案 解决了没 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蓝屏就是显卡的报错呀,华硕K43系列的那显卡出问题报错就是那样的啊

网友:
这类问题很有可能与系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