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300-15ISK 插触摸板不开机,拔掉可以开机,艰难维修

楼主(2019-10-12):
本来拔掉以后可以用的,外接鼠标不就行了,但老客户非要修好才行,就只好慢慢测了,说实话修这的少,几年下来就这一个,抹不开面,量吧,NM-A481,触摸板接口就6根线1脚供电3.3V,2脚3脚DAT CLK 4脚 地 5,6脚TP5 ,TP6,刚开始不知道干啥的,看图原来联到触摸板下方左右键的.测量2,3脚,3.3V, 1.3 v,这不对,应该都是3.3才对啊,以为触摸板坏了,定新的回来,亦一样,怪事,干脆一根一根切断,再测,我去,原来切断2,3脚,一样不开机,就接着切5,6脚,结果可以开机啦,触摸也可用啦,但左右键不可用,到底哪坏啦,再量5,6脚,3.3V 1.3V,就把1.3V的到右键的线割断,量接口有3,3正常,难道板层漏电,从接口下割断,右键下割断,两者之间飞线,OK,再想想才明白,原来是2,3脚的触摸数据可以与EC直接通信,5,6脚的左右键也是通过2,3脚与EC通信的,没有单独的引脚到EC,这四根线也没有上拉的电压,全来自EC上拉的电压.看图如下.

网友:
奇怪,左右键盘都是直接连到IO的,反倒接上触摸板后才有问题。谢谢你的分析。修过不少左右键进液引起漏电的一般进到系统后才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