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000 14-7460 闪灯三白两黄 通病

楼主(2019-10-12):
有的大短路扣掉电容 ,或有的不上电RTC电池放电后,或大电池损坏,换新电池后,闪灯三白两黄,就是DELL内部程序自检不过引起的,强制按开关键3-5次,就复位成功,千万不要乱刷BIOS,等等乱搞
刷BIOS

网友:
是按住关机键不动5秒 5次吗???还是 短按5次就可以了

网友:
新手来这里学习学习。。。。

网友:
最重要触发后看能不能自动重启,能,就能显示,不然是白搭。

网友:
这个真得同行验证,证实一下.BIOS问题还能这样搞?

网友:
这机子就是这问题我都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学习了,以前刷完bios,有的时候也要按几下才能开机,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学习了,类似的遇到过

网友:
遇到过,是这样

网友:
这个我一直以为是内存 拔插几次内存??

网友:
学习了 等有机会碰到这个本子试试看

网友:
我碰到过也是灯闪,一直灯闪,但拔了大电池后就不闪了。电流就跑上去显示了,再装上大电池,后面就一直正常了。

网友:
bios坏的越来越多

网友:
这款机子是要装小电池才能亮机 闪灯就是报错电池

网友:
这机子就是这问题我以前都是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