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9-10-12):
大师们好,我的联想G475开机无显示,想刷BIOS . 但不知道那个芯片是,看帖说还有两个BIOS . 有点懵了,请大师指点!

网友A:
主板上八脚贴片比较大的就是,比场效应管大一些那个,一般为WINBOOD 64  等,你必须要有编程器,把芯片取下上编程器读写,最后在焊接在主板上,注意方向别错了。

网友:
也是遇到类似故障,同求大神指点

网友:
比我还小白

网友:
电压都有吗,电压都有,刷bios才对啊

网友:
这机子通病不是桥上面的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八脚贴片比较大的就是,比场效应管大一些那个,一般为WINBOOD 64  等,你必须要有编程器,把芯片取下 ...

按照你说的找到
WINBOND
25X108VNIG
是这个吗?        mxic25l1606e这个也是8角还要大一点,这个是干嘛的?

网友:
论坛有BIOS 下载了看下大小 找主板的程序芯片刷下就好    建议找专业的送修

网友:
刷数字比较大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