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求助中】NET framework 求个卸载工具

楼主(2019-10-13):
系统再带的怎么都卸载不了,控制面板里也发现不了求个好用的卸载工具

网友:
这个不需要工具,直接卸载就可以了。

网友:
重装系统硬装

网友:
安装相同版本,再卸载就好了

网友A:
控制面板里肯定能卸载 不能卸载重装系统吧  肯定被改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面板里肯定能卸载 不能卸载重装系统吧  肯定被改过的

控制面板根本就没有,怎么卸载啊

看不到的

网友:
把问题说的再清楚一点,你是要卸载系统自带的,还是后来安装或更新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
你没事卸载这个干嘛??又不影响你使用。有的软件还必须要有这个才能打开。

网友:
你没事卸载这个干嘛?

网友:
只能重新系统了。这个损坏了,CAD安装不上啊!苦逼

网友:
重装系统最好

网友(2020-01-07):
重装系统最直接!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