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大漏电,修好后的怪问题

楼主(2019-10-13):
我修到了个联想B590,大漏电,上烧鸡大法。发现一个电容烫手。换了电容后,能开机了。待机电流20mA,几秒后变0mA,正常开机。本以为捡到个。可我开机试了两个小时后,突然掉电了。再看待机电流99ma。按开机键,电流不增反减。变成20mA,松开开机键,又变回99mA。哪个大神告诉我这是乍回事?

网友:
我又过了半天,再试,待机又好了。又能正常开机了。这回正常了10分钟。又掉电了,还电那样!

网友A:
看一下cpu上管是不是发热,插电不要开机去摸一下。全部的供电上管,那个发热就是那个坏了。细心一点就发现问题了。一般是cpu上管不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cpu上管是不是发热,插电不要开机去摸一下。全部的供电上管,那个发热就是那个坏了。细心一点就发现 ...

找到了。电源接口那的第一个场管不良了。新的毛病又出来了,开机半小时掉电,掉电后待机电流20mA,不变回0mA,拔掉电源,等上几分钟再上电待机电流就正常了20mA过几秒变0mA,也能正常开机了。过半小时还是掉电。掉电后待机电流20mA,不变回0mA,也不能正常开机

网友B:
如果每次都是开机半小时掉电,尝试刷BIOS试试。有时有的机器,修好电路问题,BIOS也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每次都是开机半小时掉电,尝试刷BIOS试试。有时有的机器,修好电路问题,BIOS也可能会有问题。

有时十来分钟就掉电,没漏电了。就是掉电。

网友:
你这就是保护隔离管出问题了嘛

网友:
查3 5伏开启吧 顺藤摸瓜

网友:
修好了,又有两个一样的电容不良。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