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A5000-B108 完整全套BIOS

楼主(2019-10-13):
联想启天A5000-B108 完整全套BIOS 亮机备份,,版号A5000   16501-1    348.03T25.0011
EC BIOS和 南桥BIOS    南桥BIOS芯片是1.8V的

网友A:
楼主,掩耳盗铃知道什么意思吗?BIOS里面什么都有,用手挡没有一点现实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掩耳盗铃知道什么意思吗?BIOS里面什么都有,用手挡没有一点现实意义。

怎么可能,我刚自己下载了看了一下,里面有数据啊,,你下的怎么会是没有?2.78M难道是空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掩耳盗铃知道什么意思吗?BIOS里面什么都有,用手挡没有一点现实意义。

bios内容开头部分都是FF  FF   往下拉都是有数据的。。备份就是这样。很多BIOS内容都这样开头都FFFFFFFFF啊。你是看开头都是FFFFFF说没内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内容开头部分都是FF  FF   往下拉都是有数据的。。备份就是这样。很多BIOS内容都这样开头都FFFFFFFFF ...

我是说你用手指档到笔记本的SN码,感觉很好笑,因为BIOS里面所有信息都有,档到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你用手指档到笔记本的SN码,感觉很好笑,因为BIOS里面所有信息都有,档到又有什么用呢?

哈哈哈,突发奇想的档了那么一下:

网友(2020-08-06):
是原厂的吗

网友(2020-11-08):
可以使用,成功安装EDU,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21-10-31):
修到一台加电不显示的,下载试试看

网友C(2022-01-15):
开机卡LOGO,下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卡LOGO,下个试试

卡LOGO的  搞定没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此机器卡logo的,刷了8M的BIOS无效,你的搞定没有?

网友(2022-06-24):
我换板了

网友(2023-05-18):
BIOS是好的已经验证但是要用1.8V转接座刷

网友(2023-09-23):
BIOS是哪个版本?看发帖时间应该是2018-19?但是看机器原装好像是2016的不支持锐龙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