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后置摄像头

楼主(2019-10-13):
iPhone7P后置摄像头X1可以正常使用,
X1转换X2不能
点击转换时出现水波纹之后还是x1
X2就是没法转换过去
这个什么鬼
昨天自己安装上的时候可以用
X1X2各功能齐全正常
就一下午出现这个情况
以前都是X1比较多现在X2出这个问题
有见解么

下面是一块7P。128G。三网通用板子
现在开机无反应
进的是海水
放置一个月
大家看哈有救么
大家都说搬板可以
你们说呢
寄修说可以的有谁不可以的
大家看看
有大哥的可以回复我
让你来寄修

网友:
如果基带码片脚锈烂了就搬板也没法用了。

网友:
同上!一般不会这么背吧!!

网友:
修2X 就可以了    不行再搬板把

网友:
我这有个x2能打开x1打不开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