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奔图m6506打印机奇怪故障

楼主(2019-10-13):
奔图m6506打印机奇怪故障,打印或复印右边空白,页面测试也一样,右边不出 请问各位,大概什么问题呢?硒鼓换了

网友A:
检查下激光器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激光器通道

换回旧硒鼓可以打齐,应该新硒鼓有问题;新硒鼓打印效果清晰,但右边就是打印不出,很奇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回旧硒鼓可以打齐,应该新硒鼓有问题;新硒鼓打印效果清晰,但右边就是打印不出,很奇怪

硒鼓那个密封条没有完全拉开,拉开过程中,可以断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硒鼓那个密封条没有完全拉开,拉开过程中,可以断掉了

好的,谢谢你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