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色带架一般能用多久换新?

楼主(2019-10-13):
针式打印机色带架能用多久换新色带架?
打印机

网友:
可以只换色带就行,,,,,,,,,,

网友:
不会换色带的只能连架子一起换

网友:
给单位修机,就一起换个带架,,,他们不差钱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多久换的说法,如果使用频率高,很快就换,如果很少使用,那就要一年半载了。

网友(2019-11-20):
打到颜色淡了就换,不好说用多久,和附着率还有用的频率有关

网友(2020-01-09):
换上色带能正常用就行,我色带架换新都是里面轮子上的胶皮坏了不能正常用了才换的。

网友:
没换过。用的颜色浅了,拆开往里面倒点喷墨打印机墨水,接着用。

网友:
楼上的厉害,你是个人用吧?银行的打印频繁,色带都打毛了,甚至快打成两半了,倒点墨水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