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卡LOGO

楼主(2019-10-13):
一台华硕笔记本卡LOGO,然后把数据线+跟数据线—短接起来,就好了,我想问哈这是啥子原理?

网友:
看看卡LOGO是不是硬盘导致的

网友A:
先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一台华硕笔记本卡LOGO,然后把数据线+跟数据线—短接起来,就好了,我想问哈这是啥子原理?”

网友B:
你说的是啥子情况,,,没搞懂

网友C:
楼主的描述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一台华硕笔记本卡LOGO,然后把数据线+跟数据线—短接起来,就好了,我想问哈这 ...

开机显示华硕LOGO,然后就不动了、、、
然后把USB的数据线正极,跟数据线负极连起,他就好了、、
没描述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描述看不懂啊

开机显示华硕LOGO,然后就不动了、、、
然后把USB的数据线正极,跟数据线负极连起,他就好了、、
没描述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啥子情况,,,没搞懂

开机显示华硕LOGO,然后就不动了、、、
然后把USB的数据线正极,跟数据线负极连起,他就好了、、
没描述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D:
你为什么会去短接USB的数据线

网友E:
然后把USB的数据线正极,跟数据线负极连起???如此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然后把USB的数据线正极,跟数据线负极连起???如此修好了????

嗯嗯,对对,有张帖子就是这样子的,我说经啊试下,结果就好了,我就想问哈,这个原理是咋个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为什么会去短接USB的数据线

有张贴子就是这样子写的、、、

网友F:
这是不是华硕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不是华硕的通病??

有可能是哦,下次遇到这种卡LOGO的情况都可以试下,只是我不晓得是什么原理,连起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开机显示华硕LOGO,然后就不动了、、、
然后把USB的数据线正极,跟数据线负极连起,他就好了、、
没描 ...

我想问问,USB还能用吗?是把哪一个USB+-短接?进系统会不会弹出什么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问,USB还能用吗?是把哪一个USB+-短接?进系统会不会弹出什么来?

没有弹出任何东西,除了那个USB口不能用之外的其他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