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4H.09302.A02电源板背光开机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9-10-13):
明基4H.09302.A02电源板背光开机亮一下就灭,亮的时候有滋滋声,什么问题,这背光是灯管还是LED?怎么判断是灯管还是LED

网友A:
这是灯管的,四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灯管的,四灯的

灯管之间是并联还是串联?怎么知道是灯管?

网友C:
换灯管,灯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之间是并联还是串联?怎么知道是灯管?

看电路就能看出是灯管的,,

网友:
四个口,所以是四个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之间是并联还是串联?怎么知道是灯管?

四灯管,并联,你可以拔掉1条试试就知道是串还是并了…

网友:
灯管啊!肯定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灯管,灯管坏了,,,,,,,,,,

确定是灯管的问题么?

网友:
灯管附近是有高压线圈和高压陶瓷电容的。

网友:
修显示器手里都没有几种测试灯管,你得走多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