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3):
开机后反复重启,强行触发可以显示,论坛上说的电池下断电的,刷BIOS的或IO旁边的电容漏电的都试了,没解决问题,有谁修到过此类故障
刷BIOS

网友:
查查开机脚电压,,,,,,,

网友:
直接查pson,应该断线了

网友:
从绿线飞到IO 105脚...

网友:
查IO到pson断线没有,技嘉很容易腐蚀断线,

网友:
查IO到pson断线没有,技嘉很容易腐蚀断线,我的就是断线
了

网友:
学习了 对我们 很有帮助

网友:
绝壁是哪里断线了

网友:
查IO的3V 5V 12V 检测或者强制开启进BIOS看检测电压有没有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