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voy85重启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9-10-13):
关于vivoy85重启进不了系统无限重启,什么问题,同行进来讨论一下 #vivo#

网友:
我一般进双清模式测试  能进就刷 不能进直接放生

网友:
应该是通病我碰到好几台了,都给人家了

网友:
干电杆?具体什么位置,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
多半是字库损坏,几率大些

网友:
貌似这机子通病了,跟oppo r9s开机反复重启一样,刷机也没用直接进rec。

网友A:
oppo 我遇到很多台了,这种问题重启,进不了rec,刷机无效,。cpu  字库重装,换电源也都不行。估计是字库坏了,但手头又没字库测试。所以很无奈,新字库又贵,又报不起价。

网友:
字库坏的。

网友:
刷机正常过,就是无限重启

网友:
系统坏了,难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po 我遇到很多台了,这种问题重启,进不了rec,刷机无效,。cpu  字库重装,换电源也都不行。估计是字库坏了,但手头又没字库测试。所以很无奈,新字库又贵,又报不起价。

换了也修复不了基带

网友:
首先排除外设,然后看是进水的话处理进水处,再接下来就是系统,或者字库的本身问题。

网友:
开机键坏了

网友B(2019-11-12):
我手上也是有一台 主板贼亮 85A 卡下logo又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是有一台 主板贼亮 85A 卡下logo又重启

应该是y系列的通病,手上有y71也是重启,刷机说设备锁了

网友:
具体位置在哪?

网友:
实际上是CPU虚焊

网友:
遇到好几台,Y85,Y71,一直重启,放弃了

网友:
开机键 粘了吧  我碰到过

网友:
手上有一台Y81s ,无摔无进水不开机,后来测出是短路,修开机了但是开机界面重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是有一台 主板贼亮 85A 卡下logo又重启

在哪里都能看到你活跃的身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哪里都能看到你活跃的身影

我活跃?都快半年没上论坛了。

网友:
感觉手机比笔记本难修啊

网友(2019-12-29):
今天遇到一台y85a无摔无进水正常使用中坏的反复重启,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