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联想Lenovo 电池维护模式

楼主(2019-10-13):
联想笔记本打开/关闭节电模式工具(充电至60%后停充)。

网友A:
充电至60%后停充
那还有40%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至60%后停充
那还有40%咋办?

后40%不需要充,对电池有好处,电池损耗慢,我的上一个笔记本用了6年后,电池才损耗20%,若是出差的话,可以把养护模式去掉,可以充到100%,回来后再打开养护模式就行了。

网友:
联想的电源管理,不是联想所有机型都通用的,只可以用那一个时代某个系列机型

网友:
下载下来试用看看,我的是THINKPAD X220

网友:
不是联想所有机型都通用的

网友(2019-12-25):
我给你分个旗舰版和企业版也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