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ITX-M61X21K 一体机BIOS

楼主(2019-10-13):
注意,这款一体机主板BIOS设置不对,会造成显示不正常和显示不全屏,容易误导人屏坏的。

网友:
是的  我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A(2020-12-11):
没积分了,下载不了,我这里有一台客户拿来的MINI主机,开始是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换了12V/6A的适配器能正常开机键盘灯也有亮,就是外接VGA和HDMI都不显示。

网友(2022-05-13):
引用 网友A:
没积分了,下载不了,我这里有一台客户拿来的MINI主机,开始是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换了12V/6A的适配器能正 ...

这板是12V的,19不触发

网友(2022-11-01):
亲测好用!点赞,感谢分享